小白弱弱的问下这个显卡芯片 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11-23):
如题 ,小白把三组 数字 都输入某宝后,都查不到资料, 这是什么型号,怎么回事。

网友:
天那 没见过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假卡,芯片被打磨过的

网友:
这个是假卡吧

网友:
应该是假卡

网友:
08年第9周的。这个看来像老卡

网友:
看样子好像七彩虹的86或者85的卡

网友:
找图纸或者点位图查查看

网友:
今天终于明白,原来是打磨卡,把型号给打磨掉了

网友:
是不是型号磨掉了

网友:
被磨掉了 应该是假卡吧

网友A:
应该是8600GT显卡,核心代号G84-300-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600GT显卡,核心代号G84-300-A2

说错了...核心代号:G84-303-A1

网友:
打磨了的 重新刻的字

网友:
下载个gpuinfo看底层识别

网友(2017-01-03):
假的 迷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