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41S

楼主(2016-11-23):
LIMIT SIGNAL这个电压多少,是适配器提供,还是内部产生?小白修机,请大神们多指点

网友:
4341S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4340s 板号11241-1 S-SERIES_RICHIE_SE_20120315.pdf

网友A:
中间针电压7V左右。

网友:
这是个休眠信号还是什么啊?

网友B:
适配器产生,送给EC的信号

网友:
以前的是电压检测开机,现在的是脉冲检测开机

       HP笔记本电源比较特殊,接口外壁是负极,内壁是正极,中间还有一根小针,这个针直接连接电源内部专用的单总线E2PROM(512 bit data型号多为DS2501/2502/TF2929),存储器内存储有适配器的信息,比如功率,电压等。

        HP电脑通过这颗芯片识别接入的适配器的型号。如果该芯片损坏,HP BIOS会提示the AC Power Adapter type cannot be determind this will prevent optimal system performance等信息,按F3可以进入系统,但是CPU降频使用,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我这台机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的,经检测是适配器中间针没电压,按照网上的资料,中间针是通过19V转换过来做检测电压,如是,我把D8201双二极管拆了,改了电路,分压3.3V作检测,现在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有待机检测,请大神们指点,不知对不对,本小白一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电压7V左右。

这个电源提供,还是19V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电压7V左右。

这个电源提供,还是19V转换过来的??不好意思,按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产生,送给EC的信号

但我检测电源没有,后来自己19V分压一个3.3V,就可以开机,能帮忙解说一下吗??本人小白....

网友:
19V的一半就可以

网友:
网速不好 点一次没反应 两次就重复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