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七彩虹C.H61K 全固态 v30 没CPU供电板子

楼主(2016-11-23):
板子上来发现有人修过开机键旁边的电路,还有加焊桥

对着主板打了各个供电阻值,没问题就直接上电。 测到最后是CPU没有供电。

对着芯片各个条件和电压测了一下。5V  12V  1.0V EN 信号正常。

测完了都没问题,我不想马上换芯片,因为很少出问题,毕竟6系列 CPU需要两个好信号还有CPU时钟才会发出真正的CPU供电。。。
先找IO到南桥这边的好信号PWRGD_3V 测了电压结果没有。

对这个脚位打了一下阻值有500多的阻值,没短路~(没拍照),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2.2K电阻上拉,测了没问题。  信号通过电阻R320改名为PWRGD_3V ,去到PCH,还有通过R81改名PCH_MEPWROK_R 去到PCH
阻值没问题,先换个IO试试看,IT8758

IO换过了,有点看不出来。。
结果还是一样。 换了IO还是不行,怀疑上家吧PCH加焊坏了,拉低这个信号。
(断开的电阻)
尝试把R320 还有R81 连接到桥的两个电阻断开,还是一样的结果。。。没电压出来。

这下我就郁闷了,查看图纸,发现没有再连接其他地方了呀。怀疑IO坏,再次更换一个IO芯片。结果可想而知~还是一样。
看了电路图。根据时序。IO发给桥,桥就发出信号给CPU呀。
想了想直接拉个电压去给PWRGD_3V 试试行不行。

JEV1
拉倒一个焊盘的点。
再次上电,CPU供电立马出来。蜂鸣器里面报警没内存。上内存接显示器。

板子修复,试机子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就是不明白,上拉电阻没问题, IO芯片也换了。还有桥那边电阻也断开了。为什么3.3V就是没有。。。。想不通~~~
带个疑问~~

网友:
谢总,可以查下,IO检测电压都正常不正常,不顾这样能用,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楼主图纸方便上传吗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
修好就行,疑问以后慢慢解.

网友:
后排支持一下

网友:
R376两边电压都没有吗?

网友:
七彩虹听说没有图纸吗?楼主怎么来的

网友:
上拉的3D3V_SB有电吗?  只是猜测

网友:
飞一个3.3V的电压到IO,就好了,果然厉害。

网友:
楼主修的好!!给力!!下次自己维修也可以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这个板子估计不好修

网友:
阿祖,不错~不错~七彩虹图纸路过!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纸吗,我有个一样的板,没图,没动它

网友:
好牛B的样子说·····

网友:
学习了,可以强拉一个3.3V吗?为什么拉的3.3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