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掉件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6-11-23):
电路图红圈1应该是掉了个电感,红圈2处掉了2个贴片电容,但是看网上主板图片那2个贴片电容又没有,

哪位手中有这主板帮忙看看到底有没有?还有这电感实在是找不到请问能不能用0欧的贴片电阻代替?

网友:
直接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这个电感料板上相当多的!!最好不要用0欧代替。不过实际使用中代替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