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认显卡

楼主(2016-11-23):
Y470不认显卡,之前拿过来是大短的,修完认不到显卡。哪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那个1.5V转换管检查下是否正常。

网友:
显卡的 供电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一模一样啊

网友:
1.5V转换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查1.5V显卡供电的那个转换小电压就好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爆掉了

网友:
A还是N卡  ,a卡亿坏了

网友:
1.5V 测量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