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笔记本NV9600显卡上有短路,请问怎么查找短路点?

楼主(2016-11-23):
一台华硕Z99S笔记本在忘了卸掉电池的情况下拔掉了NVidia GForce 9600M GS显卡模块,造成显卡损坏。后重新购买了一块,现想将坏卡修好。通过好、坏显卡对比测试,发现坏卡上一个8引脚mos管输出端所接滤波电容对地电阻与好卡差别大,好卡上为140多欧,坏卡上为19欧,怀疑mos管坏或电容漏电,卸掉这两个件,pcb上前面所测电容位置对地电阻仍只有50多欧,说明后级仍有漏电。遂在电容两端加1.1V电进行烧机,电流不到0.5A,手摸感觉未发现明显发热元件,此时维修陷入困境。因无电路图,后级元件较多并联,任意一个电容漏电、电阻值变小或显卡芯片有微击穿都会造成此现象,很难准确定位到故障元件,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准确查找到漏电点?

网友:
烧机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