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弄好了摄像头,很多不明白

楼主(2016-11-23):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昨天发帖子求助,戴尔N5110摄像头不能用,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图像设备,阻值、换系统、换摄像头、换屏线、刷BIOS,该做的都做了,问题依旧。
~线路简单的很,摄像头的两条数据线经过一个排感直接去了南桥,今天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排感的问题(之前测试导通和电压都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没想过是它的问题),就直接拆下,手上没有这样的排感,直接拆了两个电感放上去,还是不行。
~把电感拆下,直接导线连上,开机后设备管理器里有了图像设备,但摄像头不能用,提示程序占用。于是重装系统,一切OK。

~虽然弄好了,但有些疑惑,请师傅们指点:
1、直接导线有没后遗症?(个人以为这地方加电感也就起个过滤作用吧)
2、放两个独立的电感上去为什么不行?
3、这个排感拆下来后测量也是好的,为什么却使得摄像头不能用?

备份了此个机器的BIOS,一并上传,最新版本A11,I5二代8显存,版号是:HM67 10260-1 48.4IE07.011 DQ15 Discrete Nvidia 版本A11-DELL N5110 I5独显8显存HM67 10260-1

网友:
确实是个小问题,,,

网友:
确实不好解释,供电方面大吧!

网友:
只能说你够背这样的也能遇到,

网友:
捡到宝了你,

网友:
一模一样啊

网友:
什么故障都修  一般都是外接一个就好了

网友:
最烦就是修这种小问题了,有时候小问题可以搞死一整天

网友:
有的这种电感确实会引起,上次也修到一个USB的也是类似的,但是换完就好了,也很纠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很是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