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器

楼主(2016-11-23):
今天修了台三星T190 前红 后黑 一直以为不显示都是程序问题 今天刷了故障依旧,触摸开关 屏闪一下 不显示。测量电压5  3.3   1.8都正常  乱量时发现BIOS8脚只有1.3V.跑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直接飞线  故障解决               只是不知道这个3、3来自哪里  为什么低   对地也不短路,算是修好了吧

三星T190 驱动版号LS19TWHSUV.rar

三星T190 驱动版号LS19TWHSUV.rar

网友:
那是哪里断线了,。。

网友:
是角度问题还是背光有问题~是一个电阻上拉3.3V的 不要直接接3.3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无意中测到了断线。

网友:
断线了。。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