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烧成这样你们修吗

楼主(2016-11-23):
不知道你们遇到I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我发现内存槽子被人焊过,有点纠结 也不想浪费时间

网友:
挖下来看看啊!

网友:
别人修过就更好报价了

网友:
交换吧 大兄弟

网友:
客户出得起价钱 为嘛不修

网友:
把烧的清理干净后,在看。

网友:
只要价格合理当然要修了

网友:
不一定很麻烦的!说不定很好搞哦!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把烧坏的拆开看看,。,然后再说

网友:
就看能不能不钱赚了,价格合适就要修呀

网友:
大电感短路就没必要了

网友:
改电源小板啊   要是我没有500肯定不修

网友:
别人修过的,先测试屏幕,内存,CPU,硬盘,然后报价换板吧

网友:
这不好办啊!客户同意的话最好换主板。

网友:
先挖一下看看,死马当活马医  不行就只能换板

网友:
很需要啊 下了n个了 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