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hone6splus无线信号弱的问题。

楼主(2016-11-23):
今天换个6splus的开机排线,换完后无线的信号就变得很差。走近一米才能收到。心想可能是天线没扣好。重新扣了好几遍都不行。于是找图纸,发现2Gwifi信号和5Gwifi信号都经过JWLAT_RF和J5005_RF。原本4代天线线路是一路的,5代6代是两路。现在变成4路了。难道另外一个接口那路是备用的?那为什么还会信号不好呢?不可能两路天线一起坏吧?信号不好后该换哪个天线呢?看主板上好像是没有掉的小元件。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的,给个思路。到底是换哪个天线?三个天线全换了?

网友:
如果之前是好的,就是螺丝没扭紧,不然信号会很差,也不稳定。

网友:
按楼上说的 先处理下试试

网友:
我没碰到过  一般天线不断的情况下不会坏  还是看看螺丝拧没拧紧先  可简单的先来

网友:
看看你的WiFi盖,贴机壳顶端的两颗螺丝上好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信号好多了.谢谢!

网友:
检查一哈线断没断喃  不然应该就是螺丝没扭紧

网友:
都说螺丝没拧紧,我都没见过里面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我重新装了好几遍了。都是信号弱。螺丝是拧紧的,之前天线盖那边的螺丝都没有去动它。

网友:
查2G的就好了.5G信好很少用的.

网友:
贴机壳顶端的两颗螺丝上好了吗

网友B:
专职版主都说了  螺丝没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职版主都说了  螺丝没上好

我看也是螺丝没有上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装了好几遍了。都是信号弱。螺丝是拧紧的,之前天线盖那边的螺丝都没有去动它。

那就要查通道啦,飞假天线排查。

网友:
最后查到原因了,原来是尾插那边的天线松了。难怪这边怎么拆都不行。看来6s的wifi是两根天线配合工作的,一边没接好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