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52ZRI- DA0ZRIMB8E0 -独显A10

楼主(2016-11-23):
独显BIOS 好机备份

附亮机图

宏碁V5-552ZRI- DA0ZRIMB8E0 -独显A10.zip

桥BIOS

网友:
我知道你没有分了呵呵哒

网友(2017-02-18):
自动重启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不亮机下载试试

网友(2017-04-08):
我的不亮机,刷了就可以了,BIOS 是好的

网友:
这机器BIOS 容易坏吗 ?

网友(2017-05-14):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已验证 BIOS OK

网友(2017-07-14):
赞一个,下来,试试先,我的是开机是不开机

网友(2017-09-27):
我的独立显卡打驱动就蓝屏 也下载下来试试看

网友:
谢谢  我的端点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2018-03-15):
我的开机灰屏  查了屏接口 供电都正常  也只有先试试bios了

网友:
我的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了,CPU的电一直是1.25V---0.90V---1.25V的跳。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我修的本本也好了。

网友(2018-05-08):
不错, 刷了就亮机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8-31):
我的机器也是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不显示,  查了屏接口 供电都正常 刷一个是哈

网友(2019-07-13):
测试亮机很快!

网友(2019-11-12):
我刷了之后不触发了,之前能触发的,但是不显示。

网友(2020-04-20):
装硬盘卡Logo 换了硬盘也不行  刷完解决

网友(2020-10-19):
BIOS是好的,我的机器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2021-01-19):
刷了能开机,风扇不转,手不敢放到散热器上了,风扇一点感觉也没有

网友(2021-06-01):
刚好需要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4-07-18):
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