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 H61M-K REV.1.03风扇自动转停重复转停 已解决

楼主(2016-11-23):
ASUS/华硕 H61M-K REV.1.03风扇自动转停重复转停 已解决。 接到板子,清灰,COMS放电,换CPU,拔掉4Pin插头,不装CPU,故障依旧,想到华硕板子通病,果断换了IO周围的两个822排阻, 故障依旧。在迅维下载BIOS,刷上,故障依旧,在官网下载BIOS,刷上,还是故障依旧。 这种问题估计是缺电压,或者缺信号。老老实实下载点位按照时序修吧,测量全板供电正常,PCIE无复位,测量O_PWROK 3.3V正常         测量  S_DRAMPWROK 1.5V正常           测量 S_CPUPWRGD 0V 故障点出现 此信号由桥发出1.05V ,加焊桥之后亮机,最后附上亮机图,亮机BIOS,点位图

H61M-K REV.1.03 BIOS.rar

H61M-K REV.1.03 点位图.rar

网友:
风扇转速异常而不亮机的,十有八九都是CPU无供电

网友A:
我没有遇见过加焊H61南桥好的主板!南桥发热量不太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见过加焊H61南桥好的主板!南桥发热量不太大呀!

我也没有H61的板是加焊桥好的

网友:
桥坏了~~~不多见

网友B:
我遇见和你一样的,正在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和你一样的,正在找图纸

你的什么型号?修好了吗?

网友:
风扇自动转 停重复转停 有时断电就好了,不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