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触发故障之3/5v待机电路故障案例两例

楼主(2016-11-23):
一台富士通,板号在主板上没找到,无图无点位无丝印。
故障是待机偏高0.16A,按开关不触发。
1.拆机取出主板,接上可调,既然是微短,应该能摸到发烫的元器件,果然,待机芯片TPS51125A发烫。
先不急着换芯片,先查线性。8VREG3的对地值是400多正常,17脚的VREG5200左右感觉有点低但是又不是很明显的偏低,那就先认为是正常的。

2、那就换一个待机芯片看看是不是芯片的原因。换一个新的上去,量到8VREG3依然多,但是17VREG5变成了10,这里有两种可能性:a、17脚所连电路有元器件短路,这样也正好可以解释待机电流0.16偏高;b、换上的芯片有问题
因为对地值太低了,保险起见不敢上电怕出问题。就又换了另外一个51125,两个线性脚位的阻值和原机的是差不多的。8脚600多,17脚200多。
3.这就很奇怪。其实这里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这样:微短,待机芯片发烫,肯定短路出在待机芯片这里,而换第一块芯片时VREG5对地值10,那就是这里短了,之前的可能性a是正确的。
然后在VREG5脚位烧机,果然烧到一颗小黄电容发烫,干掉换一颗上去以后阻值也变成了500多这才正常嘛。

4.接电,此时没有微短待机电流了,但是还是不触发。查到待机芯片5112513脚为0V不正常,应该是断线了。然而无图无点位无丝印,要找出断线的地方很困难,所以干脆利用VIN19VEN0脚相连的一个接地的100K电阻,串联一个470K的电阻分压出3.3V13EN0,开启3/5v线性,具体看图

5.再次上电触发,电流跳变很好,接着就是亮机

案例二
机型:东芝L510
板号:6050A2303101
故障:不触发

1.全板打值正常,保护隔离确定已过,直奔3/5v待机芯片,查条件
VIN19v正常,vref为2v正常,vreg3为3v正常,vreg5为5v也正常,PWM的开启只有3v的开启有,为1.5v,当时记得这芯片PWM开启不一定非要为3V,1.5v也算高了,且此机也应该是先有3v,3v正常了才出5v

2.顾客当时也在我旁边看我修机,心情有点烦也有点急,大致查完待机芯片条件也没发现异常
直接更换待机芯片,本以为都秒杀了,结果换完故障一样一样的

3.又细查芯片条件查了大概1个多小时,没进展
其中用示波器抓波让我找到了些眉目,5V电感前后都无波不用管,3V前端有10几组正常的波形,后端无波
(3v电感前端波形图当时没拍照,大家想象一下下图只有10几组正常波形就消失的图)

4.因为前端有波后端无波,感觉很奇怪,然而往往奇怪的地方就是故障点,因为它不正常才感觉奇怪。平时都是遇到能抓到一部分但是因为过压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就掉,可从来没遇到过前端能抓到后端抓都抓不到的啊
调了示波器的时基也没抓到电感后端波形,就换了个电感试试,结果一换就修复了。。。

5.机器修复后又再次把故障电感用示波器量过是通的000,但是再换上去还是电感前端有后端没有,那就是电感坏了
第一次遇到电感坏的,当着客户面修3/5v待机差点就翻车了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了,正好我也有个类似现象,谢谢楼主分享就维修好了。

网友:
又一经验 不过现在富士通的机器好少了

网友:
我也醉了?电感后瑞怎么会有波呢?

蜉蝣cc -2 灌水的人现在这么多 ?帖子也没看清楚

网友:
我也醉了?电感后瑞怎么会有波呢?

网友:
待机PWM中电感坏的不多  加分了

网友:
那个奇怪的电感测是通的,竟然没波形。到不好理解啊

网友:
没遇到过电感坏的.. 只不过当时不确定是不是坏了 换了一大堆

网友:
客户在旁边看着确实烦,

网友:
唉 回个帖子 点了半天没反应 等有反应就好多条了

网友:
网速不好 点了两次 一直没刷新出来

网友:
电感相当于导线,没断线为什么就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