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出现您的电脑确定现在要关机,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6-11-23):
A1465出现您的电脑确定现在要关机,然后自动关机,PE我试过都关机,哪位大侠修过给点思路

网友:
是不是电源开关或键盘的键有问题?

网友:
键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苹果机奇葩故障,期待大神来解决!

网友:
十有八九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键盘拔掉也不行的还是掉电

网友:
WINDOWS也一样,过不了滚动条就掉电,WINPE也一样,滤波换过

网友:
开关键漏电吧

网友:
开机键有问题应该是4秒关机吧,键盘都拔掉也一样的,这个能进苹果系统才出现的关机提示,怀疑pch状态有问题导致的,想干桥了

网友:
把开关断开试下就知道是不是快关的问题了

网友:
ec呢?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是键盘问题,我遇到一台AIR就是键盘问题

网友:
直接拆开拔掉键盘看下吧

网友:
键盘问题,把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苹果系统很少数搞

网友:
苹果很少搞,还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