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板号DAOZQ9MB6CA,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6-11-23):
s
本来的故障是不有待机不触发的~检查到升压部分出问题……修好可以触发!……没显示……查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此电压是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这是不是那个信号的问题??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刷个biso试一试

网友:
4738独显的.用的是后缀4007或者是4211的显卡,通病是不显或用段时间就自动关机,都是显卡脱焊,一般取下重植就好,修了不下百台了~但是你这个电流....显卡问题导致的不显电流会上到1.3多,重点查下PR25  1M电阻,看上电的时候PQ8的3脚有没有+15V!这地方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过的了,故障一样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估计是不是没过内存?

网友:
你这个电流根本就没跑码,按不跑码的思路来维修

网友:
刷BIOS呗 一般都要做的

网友:
网速不好 好难回帖 点一次没反应 点两次就重复

网友A:
升压电路?能说详细点?这电流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B:
南桥用风枪预热下,看下有没有电流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用风枪预热下,看下有没有电流变化

一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能说详细点?这电流应该是不跑码

原故障是这

网友:
重做南桥看一下呢

网友C: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D:
是不是刷过BIOS,BIOS导致的

网友:
PQ38    +1.5V_GPU没电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Acer 4738ZG(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吗?

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刷过BIOS,BIOS导致的

没刷前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也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