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没有blon 导致暗屏 秒杀

楼主(2016-11-24):
dell n5110没有blon 导致暗屏 秒杀 论坛好多人无奈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其实就是带霍尔元件的小班没有安装导致的
暗屏

网友:
代换原件的小板是什么鬼

网友:
blon是什么信号,霍尔元件的休眠信号不是led——#吗?

网友:
blon是什么信号,霍尔元件的休眠信号不是led#吗?

网友:
BLON是背光开启

网友:
那个休眠小插口板不装会导致不能发出BLON?

网友:
一跎锡搭上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BLON这个信号到EC的电路上有电容漏电导致的这个信号的3.3V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那个是蓝牙小板上的吧

网友:
休眠霍尔元件的小板!弄丢了可以自己飞线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