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听筒

楼主(2016-11-24):
求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6s扩音器的声音正常,听筒的声音开到最大还是听到声音很小,求大神们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换过屏声音小应该是听筒没对位。或者听筒网堵塞 或者听筒损坏。还有可能是前摄像头排线损坏也会造成听筒声音小。

网友:
这个情况多数是听筒没有安装好。拆下来重新看一下吧。

网友:
清洗听筒网,或者换听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声音小应该是听筒没对位。或者听筒网堵塞 或者听筒损坏。还有可能是前摄像头排线损坏也会造成听筒声 ...

屏幕没换过,也拆过听筒清洁过,从新安装回去还是声音很小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  拆出来从新装了一下 就好了  你可以试一下  不行的话 就把听筒拆出来清洁一下

网友:
一般重新装一下听筒就好了,

网友:
先替换个正常的测试下

网友:
没装好吧,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D:
谢谢各位大神!!!!!!!手机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楼主在求助!你这是在赤裸裸的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大神!!!!!!!手机弄好了!!!!!

怎么修好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修好的,请分享一下。

方法很简单,就是听筒脏了,把听筒拆下来,然后再清理一下那个网,然后声音就大起来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听筒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