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bios

楼主(2016-11-24):
IH61biosIH61biosIH61biosIH61biosIH61bios那个 有谢谢!!!

网友(2019-03-21):
磐正官方原版
http://download.epox.cn/bios/H61MR314.rar
联想官方h61h2-lmm v4.2 必须要先升级到f1jt71usa,然后再升级到f1jt74usa.zip
https://download.lenovo.com/pccbbs/thinkcentre_bios/f1jt74usa.zip
https://download.lenovo.com/pccbbs/thinkcentre_bios/f1j974usa.iso
联想官方h61h2-lmm v1.0
https://download.lenovo.com/ibmdl/pub/pc/pccbbs/thinkcentre_bios/9qjw39usa.exe
https://download.lenovo.com/ibmdl/pub/pc/pccbbs/thinkcentre_bios/9qj939usa.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