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88 h61m-p31 G3一破三折

楼主(2016-11-24):
V星h61m-p31 g3开机一秒掉电
修复后开机黑屏右下脚显示99
修复后开机黑屏右下角显示A2
掉电
黑屏

网友:
是修USB 还是PS/2接口?

网友:
忘记上图了

网友:
V星的很多都是USB的小八脚集成老是要坏,你查查看!!

网友:
忘记发图了,后面补发了

网友:
光发图片 没有维修过程 发来有何意义

网友:
有何意义

网友:
键盘及鼠标接口要查

网友:
这个99的话是PS/2供电吧

网友:
思路太过简陋,你叫小白怎么活啊

网友:
我手上一块报警三声的,,刷好好多B都一个尿性,,,现在问题是抓得到波,,就是死活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