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已解决】为什么登陆的时候,密码得输好几次才可以书上啊?

楼主(2016-11-24):
为什么登陆的时候,密码得输好几次才可以书上啊?之前都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输上,刚才打错了

网友:
没听明白是什么意思,能仔细描述下吗?

网友A:
您好,显示什么呢?请发截图上来,或者联系管理员QQ76393498。

网友:
没有显示什么,只是有时输入之后是空白,多输几次又是好的,我进别的网站就没有这个事情的。

网友:
跟19E之前有几次也是这样的,后来我反映了情况就又好了。

网友:
开始以为是键盘的问题,换了几个键盘都不行,后来就确定了这个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显示什么呢?请发截图上来,或者联系管理员QQ76393498。

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