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lev 主板不跑吗 求指教

楼主(2016-11-24):
m4n68t-mlev 主板不跑吗 求指教 各供电都有 BOSS也刷了 桥也焊了 - -没辙了
主板

网友:
额,有换过CPU吧,AMD的CPU 容易坏哦!!!

网友:
AM3的CPU 坏的有 换一个试试

网友:
BIOS芯片的供电 或者边上的822

网友:
查条件 N68的板子桥坏的多!

网友:
AMD桥坏好多

网友:
822的排阻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