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时充电时不充电

楼主(2016-11-24):
一台THINKAPAD X240时充电时不充电,系统有时会此交流适配器无法向LENOVO提供足够电力,请重新连接适当的交流适配器。换了适配器和电池都没有作用,主板上查来查去查不出问题,客户是个土豪说直接换主板吧,结果订了主板回来还是老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无意中发现电源接口的排线插头与主板的连接很松,好像插不紧的样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用镊子把插头里面的解除点夹夹紧再查上去试机,结果问题解决了。分析一下原因是接触不良导致的电流不稳定。

网友:
。。。。楼主换板子之前没观察一下   不能充电的时候显示是电池在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