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 不亮

楼主(2016-11-24):
开机0.9到0.4 循环。不亮。BIOS 刷过。 显卡换过。还是一样。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没
显卡

网友:
内存上读到波型了吗

网友:
0.4到0.9循环是到显卡掉下来了吗 还是跑到负载拉低了,。。,

网友:
不装内存看看,还是这样不

网友:
你量下CPU几个电压,我的一台I5的是cpu坏了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DIP线路有问题

网友:
电流有几次跳变?看缺哪个供电,如果供电有问题,你换显卡它照样不工作啊

网友:
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