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6A掉电 在自动重启

楼主(2016-11-24):
今天快下班了,收到一个X200,客户自己描述是自己拆机,没拆开把键盘拔掉在插上就这样不停的掉电了,心想应该是个小活估计就是没装好。
   先拆机裸板依然掉电,仔细观察主板没破损掉件的地方,拔掉内存依然掉电主板不受键盘开关控制,短接主板也无效,很不喜欢修这种老款的IBM,时序确实掌握的不够熟练。测量所有电感阻值正常。加电测试,所有电压发出正常,二级转换电压正常,内存的SMB数据和时钟信号没有发出,看来是没跑码就掉电了,测量PLTRST 和CPURST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在论坛找案例有一个人和我的症状类似但他的会跑码我的不跑码他的故障是R82损坏致使开机开关持续被按压状态导致的掉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5432-1-1.html 按照他的思路我测了一下R82,可惜的是我的电阻正常。再刷个BIOS吧,还是一样接着找论坛,发现有个人说他的X200自动上电到0.6A掉电重启换南桥好了,一急眼也换了个南桥,故障还是依旧。按道理说这种情况多数就CPU坏了,但是这个板载的CPU,还带胶,还和北桥那么近实在是风险多多啊,硬着头皮搞吧。把北桥左三层右三层的用大量锡纸保护起来, 开搞,还好没掉点,北桥也没爆珠,除胶也很顺利,在料板上拆下来的CPU也很给力P8700的CPU成功的代换到了P8400的板子上。再次触发完美亮机。 很是怀疑这哥们是怎么插键盘把CPU插坏的,我经常带电插键盘从来没坏过,难道他的18CM,力道比较大。

网友A:
这个换之前没有焊下,也许是虚焊了

网友B:
时钟数据没发出。为什么是cpu坏了呢

网友:
亮了就是亮了,有钱收就硬道理

网友C:
是怎样想到是CPU的。加上是BGA封装的CPU,一般也不会去换CPU试哦。楼主是怎样启发的。

网友:
这个以前修过老是坏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之前没有焊下,也许是虚焊了

用风枪吹了无效 带胶也没法上BGA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数据没发出。为什么是cpu坏了呢

没有跑吗啊  根南桥据经验不是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怎样想到是CPU的。加上是BGA封装的CPU,一般也不会去换CPU试哦。楼主是怎样启发的。

楼主是被逼急眼了 好么  要不才不去换

网友:
6啊,,一言不合就换u

网友:
像这种u是不是特别难换

网友:
楼主是被逼急眼了 好么 要不才不去换

网友:
楼主怎么能想到是CPU

网友:
这个坂好便宜的

网友:
修好也不一定稳定没准是加热那个零件好了

网友:
这个班组 花瓶cpu丢坏

网友:
的确是经典维修,绝大数人不会去更换CPU,毕竟这个主板价格不高。

网友:
板载的U是不是没有独立的U好啊。。

网友:
20cm的估计也不会、只能说他运气爆发

网友:
这种机器还去飞这个神修 划不划得来哦

网友:
要我就直接换板了,这板也不贵,如果真不成攻就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不错,LZ敢于尝试!

网友:
我也不喜欢老款 时序不懂

网友:
收到同行几块这个板子应该也是U有问题我都送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