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31

楼主(2016-11-24):
宏基V5-431集显,进不了系统,没认到硬盘,也进不去BIOS,按F12也没用,一样进不去,刷过BIOS,请问是不是SJTNV的问题?

网友:
换键盘解决了,但是现在装系统进不了PE!!

网友:
换桥才行  加焊没有用

网友:
反正就南桥问题,,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A:
进不了BIOS,有时我都换USB键盘试。特别是有的客户是用外置键盘,加那些键不常用,坏了也不错。不能进PE,有些机型用PE是进不了啊,只能说PE兼容性有待提高

网友:
改模式好了,机器修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BIOS,有时我都换USB键盘试。特别是有的客户是用外置键盘,加那些键不常用,坏了也不错。不能进PE, ...

是的啊、进不去就不进啊、干嘛非要进去啊、外面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开始进不去BIOS是因为键盘连键,后面进PE进不去应该是刷BIOS后UEFI模式就好了

网友:
键盘问题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