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GT45/GT43-AM3V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6-11-24):
宏基CPU无供电维修:
现象:CPU无供电,多次连续开关ATX电源,又可以跑码。
当无CPU供电时,查IC6333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换一个芯片,还是如此。郁闷中、、、、。查EN脚,偶然发现,控制此脚的三极管B极有0.3V的电压,但没有拉低C极3.3V。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另一个三极管,BE直通了,B极对地短路。拆掉两个三极管,虽然EN脚一直是高电平,但问题和没拆一样。示波器延时,通电瞬间有电压,怀疑有漏电。猛拆电容,基本上都拆了一遍。问题还是涛声依旧,IC的周边电阻也都测过。怎么办哪????突然想到了时序,因为此板为品牌主板,可能控制EN脚的三极管不能随便拆掉,找了两个三极管换上,奇迹发生了,居然好了。

网友:
有些元件不能拆掉就了事儿!教训啊.

网友:
看来还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没碰过这种,,一般转换电路直接拆了

网友:
一般的板子  是只要拆掉就可以了   品牌机还真是奇葩

网友:
一般我们也是直接拆掉,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拆了有后续问题的

网友:
这种三极管发现有一点问题 我是直接换掉 有的根本用表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