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H ver:6.0 反复重启

楼主(2016-11-24):
H61MH  ver:6.0   跑到内存就重启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修好了

网友:
拔内存报警不?刷BIOS吗?

网友:
h61不好修啊  前天遇到一块就拜拜了

网友:
刷BIOS  查一下电压  可能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放静电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3代的  查下SPD先吧

网友:
查下供电或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