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楼主(2016-11-24):
机器型号是Dell1440,版号10272-1  48.4iu03.011   dv14 cp
现象是进PE蓝屏重启,进系统时跳完log就不进系统了,换过南桥现象一样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外设备都排除了吗?一般我都先排除外设备,避免犯低级错误

网友:
早点修好就早点有钞票拿,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