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2硬解id

楼主(2016-11-24):
分享个ipad mini2硬解id过程,后面装硬盘忘记拍照了,清理好焊盘,装上写好无ID序列号的硬盘,然后刷机激活

网友:
去下硬盘就完了?

网友A:
后面呢,快更啊,等着看呢

网友:
技术过硬才是硬道理

网友B:
难道拆硬盘就能硬解了?

网友:
换新的硬盘 然后在刷机

网友C:
大师 能不能写完啊 。结果呢

网友D:
换个硬盘就搞定了A

网友:
换完 装系统

网友:
关键考验的是焊工         心细

网友:
清理好焊盘,装上写好无ID序列号的硬盘,然后刷机激,苹果6的硬盘能用

网友E:
光换一个硬盘就可以解ID了?

网友:
清理好焊盘,装上写好无ID序列号的硬盘,然后刷机激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难道拆硬盘就能硬解了?

IPAD只要换硬盘就可以的  不像手机要换套件

网友F:
你旁边贴的是什么隔热胶带

网友:
这个ipad  mini2解id简单,只换硬盘就可以

网友G:
我之前解了 一个  把CPU搞虚了

网友H:
ipad只换硬盘 手机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拆硬盘就能硬解了?

是这样的,平板ipad硬解ID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就搞定了A

IPAD硬解ID很简单。就是换硬盘,不像手机那样换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换一个硬盘就可以解ID了?

可以。

网友:
手工很好,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ipad只换硬盘 手机不行吧

IPAD可以,手机不行。手机要换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解了 一个  把CPU搞虚了

手工没过关就会这样,要多加练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旁边贴的是什么隔热胶带

那个是隔热胶带,锡箔纸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 能不能写完啊 。结果呢

剩下就是装硬盘回去,然后刷机啦。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呢,快更啊,等着看呢

后面就是装硬盘然后刷机。没什么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旁边贴的是什么隔热胶带

铜箔纸,这个比锡箔纸导热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只要换硬盘就可以的  不像手机要换套件

哦哦    不了解

网友:
图片不完整

保护主板用的贴纸不错

网友:
这玩意离cpu 太近了    要注意温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那个是隔热胶带,锡箔纸那种。

感觉他这种 比 笔记本做bga的那种 好像隔热性能好些

网友:
硬盘都不用换的  拆下来 改一下序列号 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ipad  mini2解id简单,只换硬盘就可以 是真的OK?

网友J:
平板解ID只要换硬盘就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感觉他这种 比 笔记本做bga的那种 好像隔热性能好些

粘性好是真,隔热差不多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平板解ID只要换硬盘就好?

平板ID是绑定序列号的,更换硬盘即可(4G版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平板ID是绑定序列号的,更换硬盘即可(4G版除外)

4G版解后就变wif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粘性好是真,隔热差不多的。

你再追着我回复  我就跟你没完

网友L:
所有的iPad硬解ID都是只换硬盘就可以解吗?一般一个iPad硬盘多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所有的iPad硬解ID都是只换硬盘就可以解吗?一般一个iPad硬盘多钱?

你上淘宝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上淘宝查查就知道了

ipad wifi版换硬盘就可解ID,至于硬盘价格可上淘宝查询

网友:
解了会不会又锁

网友:
这个到不会,除非又不记得自己设得ID了

网友:
哈哈  哪如直接改序列号呀  0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