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39自动断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6-11-24):
                    一台DELL 14-5439 第一次通电开机很正常,关机重启后就老是断电并重启,拆机后发现板号为:DAJW8CMB8E rev e.,查了下资料这个板好像很多BIOS坏的,但和这机子故障不一样,因为有时又能开机,就没有考虑BIOS了,准备测试一下开机键电压,结果发现这个是连到键盘上的,这个键盘都说很容易坏的,测试键盘接口CN16 29脚电压,发现有时3.3V,有时1.2V,取掉键盘后电压一直是3.3V, 看来真可能是键盘坏了,上淘宝看了下键盘都要260,这么修下来成本太高了,客户可能就不想修的或是拿到别处去修了,拆键盘吧~!把后面的小的胶卡一个一个用刀削掉,拆了后把原来的开关键拆掉,再装一下三星显示器的按键接两条线到主板上CN16 29脚和GND,小心包装,再装回去,并把键盘上的29脚屏蔽OK。

拆了键盘的C壳

键盘 右边是开关。

把原开关拆了,加装的开关。

键盘口,飞线接在开关上

重新安装好的键盘。用热熔胶固定的,原来的卡扣已经全都削了!
重新装好OK.

网友:
这样子很费事,先叫客户换,客户不同意再说

网友:
这样改不稳定,换个键盘不贵

网友:
楼主这样拆开键盘怎么修复回去的?

网友A:
这单键盘不贵啊 没必要这样改啊

网友:
能改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单键盘不贵啊 没必要这样改啊

这单键盘没得卖的,我到淘宝上问了几家,只有旧的,新的都是带C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单键盘没得卖的,我到淘宝上问了几家,只有旧的,新的都是带C壳的

不会吧我最近换了三个昨天还换了一个 啊

网友:
就怕不稳定,返修就麻烦了,也许可能会亏本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型号大多都是刷BIOS

网友:
只要不影响外观和功能,修修改改也无妨

网友:
我上次买到了啊不贵啊

网友:
以前苹果的也这样改过,用苹果的HOME键

网友:
这样都可以呀,收了多少钱!!

网友:
有时没办法 只有手动改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一年,哎,都不容易能交差收钱就行

网友:
楼主改的开关键可以呀

网友:
这种键盘换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改装

网友:
最好跟客户说清楚 不然返修的话麻烦了

网友:
碰到过,换键盘就没钱賺了,不过还是建议换键盘好点。

网友:
还是换键盘来的快

网友:
热熔胶不是好东西 时间一长都变成渣渣了,,亲身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