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 ver:1.0 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11-24):
上的I3 4160 CPU供电 1.8V 内存1.53V 桥 1.05V 有复位 CPU已经确认 资料已刷 找不到问题了 有谁问题跟我一样的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找到问题了 重新又刷了个资料就好了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找到问题了 重新又刷了个资料就好了 哎~~~

刷bios好了?

网友B:
换BIOS芯片  不然刷了  没几天还是会出一样儿的问题的

网友:
一般又复位还不行的刷刷bios干干桥,,不行就拉到了

网友:
所以说  BIOS  要多刷几个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BIOS芯片  不然刷了  没几天还是会出一样儿的问题的

你是搞维修的吗 ?换BIOS芯片    BIOS芯片没坏你换它!我刷好多主板BIOS芯片没有换    也没有返修的呀   不要在骗分了

网友:
现在论坛里的  BIOS   不好用太多了!

网友:
论坛上好多不行

网友:
联想机器,bios坏的不少

网友:
联想h81的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找到问题了 重新又刷了个资料就好了 哎~~~

BIOS这个不好说,有时是要刷好几个的

网友:
刷是刷好了  亮机有点慢 将就用了

网友:
现在还没有修过H81板子 算是积累经验

网友:
不跑码的,只能乱瞎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的修起来非常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找到问题了 重新又刷了个资料就好了 哎~~~

刷BIOS解决问题??

网友:
给个链接呗,我的换BIOS刷原机备份出来的也不可以用,搞不懂

网友:
多刷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