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31112T

楼主(2016-11-24):
索尼笔记本  型号 PCG-31112T 这款本散热都不好?  开个鲁大师 挂个qq 温度在60+ 在开俩软件温度达到70-80度。。。   温度压力测试 直接95+  已经清灰了 风扇没问题 还特意加的油 硅脂也从新涂了 2010款

网友:
不掉电 主板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索呢不好整

网友:
更换散热器了吗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误报,然后在确定铜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