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大小写灯亮,屏幕无显

楼主(2016-11-24):
今天接了台二修机,板号是K43SA、没错就是这个板。拿来的时候大小写灯可以切换,屏幕无显。显卡加焊了。网上查有通病,以为是捡到了。拆下来量显卡板上的3.3V  1.8V转换都正常。那就刷一个BIOS吧,刷了还是一样。显卡芯片换全新的了。故障依旧。现在该怎么修呢,求指点

网友:
感觉还是 显卡 部分的 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嘛

网友:
可能BIOS版本不对,,之前碰到过

网友:
看下外接是否正常,然后再看下是否暗屏,不要误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