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phone6splus进水 开机电流0.09

楼主(2016-11-24):
接到一台iPhone6splus 客户描述进水后还能开机后来摔了一下就开不了了 拆机后发现有进水的痕迹 按开关没反应 屏幕没任何反应,显示有充电电流 接上外接电源发现开机0.09 CPU都没工作 万用表测量C4005 C4007 C4008这几个电容短路着

如图

这几个电容是连接U4000的,果断拆掉U4000

处理干净测量不短了找了一下没有这个芯片只能订了让客户留下 芯片一到货装上后插电开机直接开机了

装机测试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此机修复 修这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求焊接过关就行 高手勿喷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进步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没有发霉一大片

网友:
没有腐蚀严重也是运气好哦  手工不错

网友:
手机焊工过关的话  就能解决大部分故障了

网友:
手机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手工,其实看点位图就可以解决大部分故障

网友:
很好啊,虽然很简单但也是经验

网友A:
U400是什么芯片?为什么会去直接先量这几个电容?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手机感觉手工要求好高,看来我得向手机方面发展了

网友:
6s显示电源短路了。不过一般都不先干芯片,先夹电烧这路,烧出来再拆风险小。

网友:
又一位苹果哥诞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400是什么芯片?为什么会去直接先量这几个电容?

同意,那么多路供电,为什么直接就测量了这里?

网友:
电容短路不应该大电流的吗

网友:
最讨厌小电流的机子

网友:
看来 维修硬件 基本异曲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那么多路供电,为什么直接就测量了这里?

这是进水机器客户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 我拆下来看了那一块有腐蚀的痕迹 电容一头发黑所以测了电容发现对地短路了

网友:
那个小BGA芯片是背光芯片吗?

网友:
手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