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LY 进水机 不触发

楼主(2016-11-24):
K54LY 2.1
处理了进水  进水的地方有4到5根线腐蚀 一个个的链接好完后  发现不触发 兴冲冲的刷BIOS  结果失望了   量了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通电  发现供电5V  没有出来   然后查了下待机芯片  发现5V开启信号没出来  信号是由EC80脚发出来的  我强制性给个3.3V开启  5V出来但还是不触发 说明待机芯片没问题  怀疑EC了   这时量了下BIOS的脚位  发现1脚的信号没有  1脚的信号也是EC发出的  严重怀疑EC坏了   量了下EC的供电3.3V正常 然后就换了  郁闷  还是不触发  这时我冷静下来了  可能还有给EC的信号断线   然后查点位图  发现我处理腐蚀的地方的反面离BIOS蛮近的   先查BIOS吧  查到最后  第8脚的给链接EC的线路断了  链接起来  亮机
本人电路方面没人教  外加最近-严重发炎  都没睡好  修机子的逻辑出现问题   手机摄像头坏了  没办法拍照

网友:
没图就可惜了

网友A:
BIOS的第8脚到EC断线,吗?BIOS的8脚不是BIOS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第8脚到EC断线,吗?BIOS的8脚不是BIOS的供电吗?

不是  第八脚由3.3V给经过电阻上啦电压  但第八脚跟EC和南桥连接的   而第八脚和EC的链路断了   不一个个查是差不出来的

网友:
八脚就是供电吧,怎么会连到EC和桥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