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开机机箱风扇报错

楼主(2016-11-24):
如题,收到一块HP品牌机主板,板号:MS-7525 VER:1.0如下图。到手简单看外观无明显问题,有点脏清了下灰尘后,重要处打值无明显短路,接上CPU内存插上ATX电源,点开关居然能触发跑码亮机机。但是开机提示机箱风扇错误,因为此板是收来的,没有带原来的机箱风扇。开机总是有风扇报错的提示,必须按F2才能进入系统。在此问下各位师兄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不报错直接进系统的,我在BIOS界面找来找去找不到关闭这个报错的选项。也曾试过把CPU风扇的那根信号线飞线过来试机,结果是CPU风扇报错,然后马上关机。关机后可以再次触发。把这个机箱风扇的信号线接地,直接无触发。因此板配置不高,所以不值得买机箱风扇装上。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同学。请大神给予提点。

网友:
风扇还会导致不触发,,品牌机就是神奇

网友:
BIOS里面没有可以关闭的  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网友A:
按F2?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也可能…………。可能要坏了
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2?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也可能…………。可能要坏了
我试过

这种板按F2并不是电池没电,也不是要坏了,可以亮屏进系统的,使用都正常,只是每次开机按F2有点不太让人接受。COMS电压很正常,它的报错原因就是SYSTEM FAN ERROR 。

网友:
见过联想的也是这种开机必须按F1,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