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触发故障之EC和南桥待机电路故障案例两例

楼主(2016-11-24):
EC和南桥的待机电路,需要踏踏实实地查各个待机条件,以HM6X为例EC待机条件有:EC供电、EC复位、EC时钟、BIOS程序、适配器检测acin、过温检测
南桥待机条件有: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VCCDSW3_3/DPWROK/RMRST#/BATLOW

案例一
机型:戴尔D620
板号:LA-2792P
故障:待机电流0.01A,触发后变成0.05A,再掉回待机

1.先确定个大概思路,触发后电流有跳变,很有可能EC的待机条件已经满足,根据时序分析,应该是桥收到PWRBTN跳变信号后因为桥待机条件不满足或者桥本身有问题而没有发送SLP_S5#/SLP_S4#/SLP_S3#到EC,致使内存供电、二级电压等都没出来,才会有0.05A这么小的电流。
打开图纸直奔SLP_S5#,该信号经南桥内部发出后改名为SIO_SLP_S5#,在EC的97脚量得为0v,对地值有358,因为之前遇到过阻值感觉正常但是改电路还是有短路的情况,为了放心起见,我把97脚翘起后再量97脚对应的焊盘,依旧为0v,说明可以排除EC短路拉低南桥发来的SLP_S5#信号,这样可以确定的是南桥并没有发出SLP_S5#信号。

2.考虑到南桥虚焊和为了节省时间,我选择了先加焊一遍南桥,结果没什么变化。
那就继续查南桥待机条件,看图纸看到下图
在R296量到3vRSMRST#正常,BATLOW#在图纸中搜到一个上拉电阻R269,量的也有3v

3.搜VCCSUS3_3,搜到下图,可以从箭头处的电容量到VCCRTC为3v,VCCSUS3_3也为3v

4.在主板上看到南桥附近的晶振为X2,量的一脚0.14v一脚0.24v,EC时钟正常

5.搜索RTCRST,量的R301两端都3v正常,R297左端3v右端0.17v不正常,C348不接地的一端为0.17V不正常
这里的思路是要么C348坏漏电,要么电阻坏,要么南桥坏拉低
先拆掉C348,平时遇到电容坏的挺多而且电容也容易拆,拆下来还是0.17v
换了一个全新的20k电阻到R297处还是0.17v,难道是桥拉低了?
最后用铁丝直连R297焊盘,完美的3v,触发电流上到0.9A,接屏亮机修复。
纳闷的是换上新电阻居然电压还是0.17v,直连变3V说明桥应该没问题啊,想不通。。。

案例二
机型:haier T628
板号:DA0QL6MB8F0
故障:触发后电流0.01无变化

保隔已过,3/5v正常,查EC待机条件。因为这个案例差不多以来就查到了故障点,算是秒杀,就不一一的发图片了,直接发故障点的图片
ECRST#从EC发出后改名为3920_RST# ,在R304左端量到3v右端量到0.18v,分析可能性:R304坏,C500坏,EC坏
在实物图上可以看出,C500已经发黑了,很有可能就是它,把他拆掉后修复

加上前两篇不触发的帖子,保护隔离电路需要理论扎实些,会分析各代工厂特色。3/5V待机电路除了熟悉待机芯片工作流程外,利用示波器修PWM也是必不可少的。而EC和南桥的待机电路,就需要踏踏实实一个个的查待机条件,难一点的就是无图无点位查他们的条件,比较难找。
明天开课手机板,能见到饼哥徐总黄总了嘿嘿,因为有修笔记本的经验,学手机理论应该还是洒洒水so easy,主要精力用在焊工上,有机会再发手机维修贴!

网友:
有技术但有事也得有点运气

网友A:
案例1 r297有可能被C348拉低了   楼主没把C348摘了试试

网友:
手机班开课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知道时序 对修不触发会有很好的思路。

网友B:
第一例换了电阻电压还是低,直接就正常,实际板层有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案例1 r297有可能被C348拉低了   楼主没把C348摘了试试

拆过,拆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例换了电阻电压还是低,直接就正常,实际板层有漏电吧?

这个我也没有想通 啊,我也在等大神来给我解惑

网友:
回复一下,做个记号,最近在看视频,正好讲到这里,学习了 。谢谢

网友:
表示看不明白

网友:
也是在学习中,看来时序要好好学啊

网友:
饼哥,都加分了,,,给大家一个答案吧  案例1 为什么直连了就有3V了  ,  加电阻就不行了?

网友:
直连就正常了,没问问【迅维】的大神是怎么个回事?

网友:
此贴对我小小白很有营养 我收藏了~~

网友:
我也刚学,按老师讲的我也能修出来

网友:
焊盘R297直连正常,是不是板层轻微漏电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
感觉实地学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
期待有大神来说一下案例一直连就可以的疑惑!

网友:
问个小白问题 VCCDSW3_3是线性3.3还是 PWM3 5V里的3V

网友:
思路不错 我缺点思路怎么办

网友:
了解笔记本的时序维修不触发就会有很好的思路。

网友C:
你们怎么做到那么多EC脚位就翘一个的。。
蜉蝣cc
97脚位,你想想在哪个位置?其他位置也能翘
详情

网友:
留个脚印楼主的讲解对我用处很大

网友:
楼主分析的和全面!够学习一会了!谢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 那像案例一 就基本上查的信号就是那么几个吧?!一个一个查就行对吧!只是想问问 第一张和第二张图那个是什么 !!图纸上的什么部分

网友:
实际板层有漏电吧

网友:
第一个,要么桥坏,要么桥的外围元件还有问题,导至桥内部部份电路未开启,造成电压拉低。

网友:
实地的思路就是清晰,可惜没时间去实地

网友:
案例一 比较纳闷 求大神解答

网友:
都是人才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做到那么多EC脚位就翘一个的。。
97脚位,你想想在哪个位置?其他位置也能翘

网友:
对 不能走捷径 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