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跑电流1.3不显

楼主(2016-11-24):
b460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重启黑屏,看电流1.3左右不显,,不一定是bios跟显卡,是南桥虚焊,加焊可以解决

网友A:
碰到过,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加焊容易返修

是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啊、不行就换啊、换不了就换班啊、反正是他的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是南桥

网友:
这电流CPU也有可能

网友:
别返修就行了

网友:
别返修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换加焊不稳定

网友:
先试试 等没问题交机的时候 就可以确定是哪里坏了

网友:
这个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