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XDP_BMP_L<1>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6-11-24):
如题,A1278,版号820-2936-A
装win7系统一切都可以,装苹果系统,触摸鼠标一卡一卡的
发现CPU上有个点腐蚀,查了点位图,这个点是XDP_BMP_L<1>
不懂是什么用的?找大神指导。
J2500第6脚 CPU拆开后,腐蚀的点对应在板上的点位

网友A:
这个目前,查不到它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查不到它的信息

跟我描速的那个故障会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