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11-24):
华硕x450v,版号x450cc,电池 电源都可以开机,不能充电, 有时系统提示正在充电,但是电量一直不增加。维修过程就不说了,好几天前修的机器,我把我修的这台故障点说一下,bq24725的6脚ain电压2.9v,正常3.2v,io适配器检测脚acinok{好像是67脚,}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ba725的6脚,故障就是,io67脚的3.3v上拉103排阻不良,,这个排阻就是在io旁边,,,没有拍照,脚位有错误的大家指正。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BQ 6脚通过一个N管 反相 给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到图纸或者板子就明白了,当时没拍照 ,也没上传点位

网友:
楼主你上个点位图的截图上来哈,这样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有人修好了么

网友:
这华硕的排阻 问题 怎么多

网友(2018-03-08):
没有检测到电源好信号。。。。。。。。。。。。。

网友(2019-09-16):
感谢楼主,始终检测是电源在充电,就是不充电,是个通病,103排阻坏了,换了就好ec18脚接的一个103排阻

网友:
103排阻有三个脚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