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看一下这是多大的硬盘

楼主(2016-11-24):
牌子:海力士的       型号:H230FG8PG1MCS   第三行:BC   A1   528A

网友:
大神帮忙      在线等

网友:
好像是16G吧

网友:
是64G的硬盘

网友A:
就是不确定,看不懂

网友:
这个怎么解读,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B:
上面的料号有相应的对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料号有相应的对照的,

百度啦,就是没结果,坛子里有个对照的,就是没这款型号

网友:
上度妈问下啊,大把的答案吧

网友:
6s上  东芝16g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
用放大镜拍个图看看,太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苹果6s 16g

网友D:
原机的吗   如果是原机的 基本上都是16G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是16g的

网友:
把  序列号  百度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16g的 硬盘了

网友:
8D=8G   8U=16G   8V=32G  8Y=64G   8P=128G

网友:
8U才是16G

网友:
1楼有提到,点连链接看,里面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放大镜拍个图看看,太模糊看不清楚

看代码7到8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料号有相应的对照的,

看型号代码7到8位数。楼主那个是8P=128G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确定,看不懂

有对照表可以查,看型号代码的7到8位。楼主的为8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的吗   如果是原机的 基本上都是16G的

不是16G的,8U才是16G。8P为128G

网友E:
8Y才是64G,楼主的是8P

网友:
那楼主这个究竟是多大的呀,大家说的五花八门

网友:
海力士8P=128G

网友:
引用 网友E:
8Y才是64G,楼主的是8P

这么小你都能看清啊  佩服

网友:
看不看拍一张清楚的照片

网友:
这个硬盘是6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啦,就是没结果,坛子里有个对照的,就是没这款型号

不会是楼主遇到山寨板了吧

网友:
64的  应该是

网友:
第5位,D=16,E=32,F=64,G=128

网友:
一般是16G

网友:
应该有对照表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论坛有个帖子专门介绍硬盘上面的字母的意思

网友(2017-07-02):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网友:
  品牌SK       第5位字母是F      是64G的

网友:
必须是64G的 肯定的。这个牌子的标号64G的。

网友:
64g的硬盘......................................................

网友:
1楼写的很清楚,是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