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4):
                                                                                     ms-7525 维修一例版号:MS-7525 1.0
故障: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跑马11
客户描述: 刚开始鼠标用起来卡卡的。。后来就直接用不了。。再后来就开机不显示了。。
根据客户描述,首先测量USB供电。 0V 前后都是.. 故障点找到了。。

实际测试发现 4脚 EN 信号没有。。 追USBP_EN

测试R335 左端 3.3  右端 0.1V  除去Q58  电压不变。。 问题出在R335 这颗电阻上面了。。  直接连了。。 触发,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A:
usb供电与鼠标键盘供电是同一路为5伏提供所以usb供电不足也会引起鼠标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与鼠标键盘供电是同一路为5伏提供所以usb供电不足也会引起鼠标不能用

嗯。这次表现为 USB供电没有 引起跑马不顺利。 卡代码!

网友:
一般V星的这个报99的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