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jh3001怎么检测好坏

楼主(2016-11-24):
如图,谢谢了

网友:
这个没有实地测量过

网友:
接两条线,供个12V听声音听见吸合的声音就是好的

网友A:
2楼说接两条线,供个12V听声音听见吸合的声音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接两条线,供个12V听声音听见吸合的声音就是好的

不对吗?老兄

网友:
谢谢两位,具体是哪两个针?对照电路板测量了一下,应该是右侧的1、3针吧,等我找个电源试试

网友:
图是12v的,实物是24v的,好容易找到一个电源。24v加到1、3脚(继电器上有缺口的为正),可以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但不大,忘记测其他两脚通不通了。
反馈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
找个12V直流电源上电试试,有闭合声的,就是正常的,要注意方向,不能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