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枪,通电5秒钟,断电5秒钟循环,求精验

楼主(2016-11-24):
昨天还是正常的,现在就坏了,已排除了接触不良,反复通电断电5秒循环,也不是过热保护,风筒摘了也不行,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断电1秒后能听到一声继器响
各位大神,有遇到这种问题的么?
主板

网友:
表示我的805B加热芯容易坏..........

网友:
我的936之前也出过这个毛病,换了加热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