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缺少供电维修

楼主(2016-11-24):
发现缺少VCCSA供电,U10的1脚只有0.75v
查找来源发现应为1.05v,由电阻R50上拉。
果断拿镊子短接R50俩端,U10的1脚变成1.05v。
再去测量vccsa 0.93v出来了。
拆了R50测量发现阻值正常,经验告诉我无视阻值,找个1k电阻换上后亮机。

网友A:
是电阻R650吧?原来用的0欧,你却用1K的,大了点儿吧.

网友:
直连不是更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R650吧?原来用的0欧,你却用1K的,大了点儿吧.

你自己没看清楚不是r650

网友:
噢!SORRY!在上幅图上,是R50.

网友:
现在成本压缩太猛了啊 连电阻也经常坏

网友:
直连后,那个信号就永远是高电平了,

网友:
这种直接短接Q97D和S就OK了,它只起开关作用,除非前级没转换电压出来,但这种板一般不容易出问题,短接大MOS管就好了

网友:
本来就是0欧的不是可以短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