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L532集成开机0.2掉电维修

楼主(2016-11-24):
0.2掉电一般认为是同病大电容     附1图。。。。。结果问题没解决。。加电瞬间其他电压都有CPU不出。。51620     条件也满足。。本来就要订芯片了    不死心再量板子看有没短路   量到u6840芯片  旁边 c6840时发现短路。。终于有结果了。。接下来烧鸡了。。。结果在北桥上  一个腐蚀点

可以用在l532集成上

网友:
什么意思?没怎么看懂!!

网友:
厉害啊  这都能搞定

网友:
换我就放手了

网友:
是北桥上的电容引起的吗  还是要换北桥

网友:
大电容换的干净利索.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子还有人要修,

网友:
本以为是通病,搞半天还是桥上问题。够细心了。

网友:
北桥有短路

网友:
还能这样的问题  桥上的电容腐蚀短路

网友:
能收到好价还是可以换一下的!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短路吗?你没CPU电压不先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吗》

网友:
直接拆电容还是换北桥好的 ?

网友:
是换桥还是换电容啊  楼主

网友:
桥上面电容坏了?

网友A:
短路的是哪路电压   跟cpu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搞懂这样就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是哪路电压   跟cpu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搞懂这样就学到了

今天白天看了下  这是时序的关系啊  内存电压短路  cpu是最后的出的

网友:
为啥都换6个  3个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