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预装WIN10改WIN7的问题?

楼主(2016-11-24):
华硕
笔记本
WIN10改win7后触摸板不能用换了驱动也不行,重新再做win7系统连鼠标都不能用了,怀疑驱动的问题,有人说华硕6代I5WIN10改不了WIN7,求高手解答/?、/??
win7
win10

网友:
难道改不了了吗?

网友:
是这样的,只能装WIN8以上,

网友:
新出的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你具体机器型号没说,别人不好根据经验回答你

网友:
驱动问题吧,我感觉你装的驱动不是原装驱动

网友:
看看BIOS中有没有需要修改的项目

网友:
是的,触摸板无法驱动,其它正常使用

网友:
我感觉还是安装的问题的

网友:
官网有什么驱动就装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