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 开机定在LENOVO界面

楼主(2016-11-24):
我是白,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开机一小时也是这样,拿掉硬盘后也是这样。。。换内存也是这样。。
度娘  说可能是BIOS,我在坛子里面也找到了,是否刷BIOS可以修复好?

走到一半就不动了!!!!

网友:
卡LOG排除了外设了,可能BIOS了

网友:
卡LOGO一般是卡外设,硬盘光驱网卡声卡都可能,BIOS出错也可能,南桥坏或南桥部分供电或数据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硬盘光驱等好拆的试过了话,你既然有BIOS先刷个试下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bios放电,拔掉所有的外设包括硬盘和光驱sd卡等,不行刷bios,但是刷bios要有设备,没有是刷不了的,还不行就要查硬件了

网友:
硬件的话南桥本身和南桥周边的芯片,读卡芯片都有可能,还有出现过独显坏了卡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那几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什么外设有问题吧,或者u口网卡一类的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硬盘有问题哦

网友:
挡外设,网卡,声卡,USB接口,SD卡等逐个拆吧!

网友:
可以刷程序,先放电看如何。

网友:
送到维修店,别瞎动了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先刷了在说

网友:
可不可能一刷一下再说嘛

网友:
修好了没呢 楼主

网友:
排除下外设 BIOS 基本搞定

网友:
排除外设,网卡声卡,光驱,南桥等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