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220hd电源板负载时无输出电压,小弟法力不够用了,高手速来。

楼主(2016-11-24):
这个明基显示器故障是高压板问题,图像有输出,背光不亮,打算接代用高压板修复,但不加负载时16v,5v,3.3v,输出都正常,接上代用高压板,三路输出都无电压,单用代用高压板点液晶里的灯管正常好使,所以确定代用高压板无问题,这个原机高压板的pwm芯片是oz9933,16脚为ENA,我用代用高压板ON/OFF接相连的该脚的插槽上,供电红线接16v,GND接GND,这时毛病来了,三路都无输出,拆掉代用高压板,一步一步测量,16v5v两个整流二极管正常,好的,3.3v是由5v经三端稳压器转来的,三端稳压器是好的,难道是电容,所有电容也全部是好的,怀疑是不是精密稳压器的事情,经测量,精密稳压器也是好的,又测量了两个精密稳压器的调整电阻,标称1002,10千欧,测量9.9千欧正负百分之1,正常,高压部分滤波电容310v正常,测量开关管,g极有0.1-0.2v左右电压,说明已经起振,拆下来测,是好的,电源板上所有的稳压二极管也是好的,所有贴片电阻也测了是好的,难道是原机高压板有短路地方,彻底断开高压板,还是不正常负载无输出,小弟就不会了,是我忘了哪里吗,付图片。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不就完事了  又不贵

网友A:
估计是你接代换的高压板时,找的点不对。

网友B:
开关管的S极电阻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接代换的高压板时,找的点不对。

代用板的供电接的16V电容上面了,GND接到了GND,就是ONOFF不知道我找的对不对,按照电路图了话,我是接对了。无语了,没法子了,不会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的S极电阻查一下.

明天试一下吧,谢谢你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一换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还有可能是高低压开机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还有可能是高低压开机电压不同

没有可能,我接上后,没有按开机,驱动板都没接,哪来的开机信号,还是电源板里有性能下降的元器件,测的时候是好的,性能下降没侧出来。

网友:
建议直接改板~

网友:
ONOFF接的不对,即使你不接驱动板,高压板照样开始工作,也就是电源有负载了。接上通用高压板,电压输出为零,应该是电源保护了,还是接的不对。

网友:
这不就是高压出问题,改个高压板不就可能啦。

网友:
估计就是楼主接错了

网友:
电源 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换板子简单点

网友:
电源芯片什么的?看到258PN的直接换掉。改高压要把原来高压线路断了。

网友:
电源ic 稳压的换下

网友D:
先不接驱动板  把代用板 接在16V上。开关信号线接在3.3V上  看是否正常。代用板一定要用宽电源的。

网友:
会不会后级有短路?

网友:
都修过这份上了,还是换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不接驱动板  把代用板 接在16V上。开关信号线接在3.3V上  看是否正常。代用板一定要用宽电源的。

驱动板不接 3.3V电压从哪处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不接 3.3V电压从哪处取啊

我试过把ON/OFF接到5V上的

网友:
先不接驱动板  把代用板 接在16V上。开关信号线接在5V上也行。屏亮了吗?

网友(2016-12-24):
代用高压板接错线了吧

网友:
高压板点找错了吧  还有楼主电源板高压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