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扩容64G内存

楼主(2016-11-24):
用硬盘测试架写入原硬盘序列号信息,没测试架就把(关于本机)内容拍下照叫有测试架的帮写好,装上新硬盘刷机激活(撬硬盘前最好给周边元件做下保护)

网友:
扩容还是不难得     重点就在于橇硬盘和除胶   不过也没关系 就算掉点了 硬盘的点大  而且不密  飞线也很简单

网友:
我觉得硬盘应该很好拆,我拆了一个,掉皮了,没掉点。。。。

网友:
只要不是爆力撬基本不会掉点,个人觉得6s硬盘比苹果6硬盘好拆

网友A:
很容易掉皮,而且你们用什么温度拆啊?我280度拆不了,高了也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掉皮,而且你们用什么温度拆啊?我280度拆不了,高了也不敢

风枪你要自己熟悉,不同的风枪温度精准度不一样,你得先拿坏板掌握下

网友B:
拆时怎么样做保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时怎么样做保护啊?

用铜箔纸贴下周边

网友:
原理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和风险 需要注意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用打磨还是直接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是用打磨还是直接翘的

用风枪 直接翘下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真赞!

网友E:
5S升级128G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S升级128G不知道可行吗

没有,只试过6s能升256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试过6s能升256G

64G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升级64G

网友:
那到时候请楼主写个芯片 升级成64G的玩玩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没弄好的话会爆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没弄好的话会爆CPU

风枪温控制好,目前无失败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枪温控制好,目前无失败过

好吧,我试过几个手机还是料板都被干掉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试过几个手机还是料板都被干掉点了。

锡没化就开撬,容易掉点,搞不好主板都撬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锡没化就开撬,容易掉点,搞不好主板都撬断线

恩,就是主板掉点。手机没经验,笔记本的黑胶我经常弄没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就是主板掉点。手机没经验,笔记本的黑胶我经常弄没任何问题

可能是温度不够,多练习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温度不够,多练习下吧

恩,我也打算练习下不过现在都是自己瞎弄

网友:
有一个大神诞生,扩容大神越来越多了

网友F:
楼下手工牛啊 问下那个写序列号的东西多少钱

网友G:
自己一个苹果6可以刷机过的机器,,硬盘拆下来,再装上去,不亮了,
CPU吹爆了。。。手工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想给我的ipodtouch扩容

网友:
心细就好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换成64G 内存带多少钱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多少度吹的

网友:
大量的练习,练出感觉,估计手工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铜箔纸贴下周边

双导电跟单导铜箔纸用哪种好点?

网友:
个人觉得6s硬盘比苹果6硬盘好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掉皮,而且你们用什么温度拆啊?我280度拆不了,高了也不敢

快克2008大风嘴  325度 风速100  30秒开撬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下手工牛啊 问下那个写序列号的东西多少钱

5S以上是使用64位硬盘,也就是用64位测试架,看你买什么品牌,价格3000-4000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一个苹果6可以刷机过的机器,,硬盘拆下来,再装上去,不亮了,
CPU吹爆了。。。手工还是不行啊

隔热要处理,吹的温度和时间要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路过  路过学习

这样的评论为灌水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路过  路过学习

这样的评论为灌水评论。还有路过就不要回复出来,论坛禁止此类评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快克2008大风嘴  325度 风速100  30秒开撬

快克2008感觉不好使,风速太小,实地也有用这款。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快克2008感觉不好使,风速太小,实地也有用这款。

我都是自己改的  手柄里面的风扇可以换大功率风的

网友:
扩容只要手工好一般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自己改的  手柄里面的风扇可以换大功率风的

改得好啊,不然真心不好使。

网友:
现在扩容已经是 小儿科了!楼主硬解ID如何啊?

网友:
胆大心细 就行了  比起6代 就是周边有芯片 局促点

网友:
没试过打算试下

网友:
在废板板上练手没有掉点。就是鲁脱皮。 真上手的时候竟然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没弄好的话会爆CPU

6s爆U的不多,因为距离比较远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试过几个手机还是料板都被干掉点了。

掉电要么是摔过的,要么就是温度不够硬翘的,一般都不会掉

网友:
关键在于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掉电要么是摔过的,要么就是温度不够硬翘的,一般都不会掉

掉好多了,就是我翘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好多了,就是我翘掉的。。

有可能是温度没到就动手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掉好多了,就是我翘掉的。。

你太粗鲁了,下次温柔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太粗鲁了,下次温柔点

我没有粗鲁的,我很温柔的。。